内存卡提示格式化,但要数据,师傅们指教下

楼主(2010-05-29):
内存卡提示格式化,但要数据,师傅们指教下应该怎么搞啊,我现在有  易我 数据恢复 软件,但怕格了,有些数据拿不回来,还有什么数据恢复软件比较好吗?

网友:
千万不要格了,会伤数据的          用软件扫描啊,成找到容量,能扫描到里面有内容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
用易我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winhex分析一下看看损坏的是否严重,如果FAT2没有被破坏,直接覆盖掉FAT1,然后重建DBR,数据应该可以百分百恢复

网友(点评):
此乃高人也,,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hex  是什么啊, 怎么用的,很多都不懂,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winhex是一种16进制的编程软件 运用winhex必须要掌握文件系统结构 这样使用winhex恢复数据就方便多了 楼主不妨搜一下本论坛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