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显示器总是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10-05-29):
今天早上有位顾客拿了一台17的显示器过了修型号为[HNS8170I],接过显示器插上信号没有显示,用别的显示器都能显示插上这台就没有显示,拆开一看高压板是正常的,在看看驱动板一切正常VJA口也是好的结果把VJA口的4个稳压二极管给取了还是一样,测量隔壁的三极管也没有问题电压也有,怀疑BIOS程序出错误,现在的驱动板上有3个一样的八爪的芯片{ATMLH810[02B  1]},{ATMLH810[02B1  1]},{ATMLH810[16B   1]},这三个有两个一样的型号,不知道哪个是BIOS,我们这里也没有八爪的编程器,请问怎么刷呢?有没有救呀!急……在线等,谢谢……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查下行场输入

网友:
调成VGA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8):
调成VGA模式不行,我的故障和楼主是一样的,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
偶来学习一下,看看解决了吗

网友B(2013-05-30):
哎 麻烦 还是改个通用板吧。

网友:
该通用版吧 简单 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行场输入

什么叫下行场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麻烦 还是改个通用板吧。

对呀  该通用版多简单

网友C(2013-08-15):
CHECK CABLE CONNECTION按所有键都显这个,是么意思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C:
CHECK CABLE CONNECTION按所有键都显这个,是么意思

你这个事屏幕锁定  一直按住菜单键不放  大概15秒可能短点   会自动弹出个菜单来  到时候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我的搞好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今天终于淘汰了

网友(2014-03-30):
学习了,,,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但是白屏,还没打到问题。

网友(2015-05-13):
按菜单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