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3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29):
光驱,USB,网卡都无法启动,开机过联想LOGO,就一个光标在一直闪

网友:
能排除软件或设置的问题吗 取下硬盘在台式机上ghost一个看看如何

网友:
换硬盘试试,在BIOS下关掉网卡和其它的

网友:
又是一个破坏隐藏分区的,联想机器不要用ghost盘本身带的分区工具分区,挂到别的机器上用winhex清吧

网友:
拆下所有外设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刚把硬盘拆下拿掉,光驱就能启动了
我把他的硬盘加移动盒装上挂到其他电脑发现硬盘也是好的
  汗!!!

网友:
为什么其他工具都能不启动呢?

网友:
找不到系统管理,进pe看一下,

网友:
进bios 能看到硬盘吗
    先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g430 是串口的硬盘吧 有  看看 有没有接到100M的时钟频率

网友:
可能是硬盘分区表坏了,机器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