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为什么有这条黑线呢?

楼主(2010-05-29):
window
显示器

网友:
并且和图标一起跑!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结果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用通用板测试一下 试试啊

网友:
这现象一般来说都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用板套一下(包括电源高压一体板)同时一起套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门题

网友:
和图标一起跑 又是菜单图标 说明程序有问题 先点一下屏 试试

网友:
屏问题的多

网友:
屏电路吧!!!

网友:
出现屏线倒是很常见 和图标一起跑的 没见过 换通用板 试一下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