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电流 0.48 左右 不跑数码 电压全有

楼主(2010-05-29):
CPU 供电时钟复位 全有 电源板换过 CPU 换过还是一样请问下是哪里的原因呢
cpu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不是把 你说1987 那个信号问题 供电时钟复位都OK 啊

网友:
换个CPU 看看呢 ?

网友:
上阻值卡打AD线,看有否不正常的?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控制芯片空焊,以前遇到过,加焊就可以了。虽然CPU复位全部有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不要忘记北桥啦

网友:
这种机子内存槽比较容易用洗板水洗洗。。
或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CPU的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用手压一下南北桥看看,如果不行,先刷一下BLOS 。

网友:
哎灌水的人真多 实在无语 谢谢真心考虑问题回答问题的兄弟 管理员也应该警告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难修的
硬启动完成后,CPU寻址(这里,CPU,北桥,南桥,BIOS以及之间的总线有问题都会不跑码)。寻址完成
BIOS的POST自检开始。首先检查南北桥的完整性。这时南北桥有问题就跑不起来
所以呀,比较麻烦。可能有示波器要好点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形或用跑码卡跑码以确定跑到那就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