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不开机

楼主(2010-05-29):
飞利浦170S7上电变压器那里有500多V,电压无穷大、、检测其他又没有短路、、开关管又换过、、检测行管没有问题、、搞到没什么头绪啦!

网友:
电压无穷大,请楼主表达清楚

网友:
我请教了人家说什么1705坏啦!可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个管怎么样的、、因为刚修CRT所以不是很懂、、 2# 蕉华科技

网友:
1705是一个稳压5V电压给IC用的。如果它坏了只是开不了机,不会造成电压过高的!如果可以把负载一个个断开来试,看看是电源本身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不过断开负载后测电压的时候上电久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接上假负载,先看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以后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