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接法问题1

楼主(2010-05-29):
请问一下高手,网线的接法,为什么要橙蓝绿棕35对换这样才可以上网??

网友:
想了解自己去百度上去了解,你怎么简单的问题别人都不想理你,你说呢?

网友:
百M网线有A和B接法,你说的正是B接法 ,真正用到的线就是1236 四条,电信光纤转换来的网线,我都是接4条线。

网友:
为什么网线要橙蓝绿棕35对换这样才可以上网?头对头接不能上网吗???

网友:
对线也可以用的 不过一般的网线 都是4铝4铁  尽量用铝的4根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为什么网线要橙蓝绿棕35对换这样才可以上网?头对头接不能上网吗???

网友:
6楼说的那样也可以上网,但对网速会有所影响,两条对调是防止干扰。这是个人看法!

网友:
不太清楚,高手指点!

网友:
因为国际标准!
       就跟法律一个意思,有了这个规则处理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2011-02-14):
是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就是两台计算机互联,以下是网线的具体接法:

一端采用上述的568B做线标准不变,另一端在这个基础上将这八根线中的1,3号线和2,6号线互换一下位置,这时网线的线序就变成了:

B端:1、白绿、2、绿、3、白橙、4、蓝、5、白蓝、6、橙、7、白棕、8、棕。

A端: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

这就是是100M网线的568A标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反线或交叉线。

按照一端568B,一端568A的标准排列好线序并夹好后,一根适用于两台电脑直接连接的网线就做好了。

网友:
能上网,但是信号有衰减,最好按标准接,4根是使用的还有4根是屏蔽作用,不想解释了,看过IDE硬盘线没有?40芯的33m的传输率 80芯的就是150m了 80芯里面实际用的还是40根 剩下的40根是屏蔽作用

网友:
1 3 4 6亮可以上网吗???

网友:
经过测试568B是性能最优的一种打线方法。
因为四组线每米卷绕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