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冷启动识别缓慢

楼主(2010-05-29):
求助:

故障硬盘:  一块wd3200aajs 320G 串口硬盘,使用时间有1年
故障现象: 冷启动时在IDE检测时耗时比较长,大概20秒左右才能检测出硬盘,然后系统启动==都正常。只要冷启动时检测到硬盘后,热启动时硬盘检测正常。此硬盘用相关硬盘检测(MHDD,HDDREG---),检测无坏道,硬盘读取时间速度都正常。硬盘写零,LOWFORMAT后故障仍然。(已排除数据线,电源,主板兼容等等外部原因,单纯是硬盘问题)

因硬盘还在保修期内,不能拆硬盘电路板螺丝(有上家标),不能排除电路板是否与盘体有接触问题,特向基地硬盘高手,同行求教,集思广誉,看看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请留意 SMART   GLIST  这两方面问题..试用PC3000 清 G  . SMART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用PC3000或效率源检测一下硬盘的固件,可能是固件有问题,可以检测并修复,先清G表,复位SMART试一下,进行硬盘重建,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