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脆弱的电容

楼主(2010-05-29):
昨天帮一朋友修一块主板,发现在VCORE短路,量到一下管坏,朋友的下管是双下管,拆掉短路下管,量vcore对地值正常,由于没有合适的MOS管,上假负载,加上,闪一下,发现VCORE又短路了,这次拨掉所有的下管,还是短路,又拨CPU座旁边的6.3V滤波电解电容.还是短路,最后发现主板CPU座下的一个贴片电容击穿,有点想不通.怎么这么容易就击穿了呢?

网友:
只要不是华硕上面拆就可以了,一般的MOS管都可以代换最好不要小于他的A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