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认不到网卡

楼主(2010-05-29):
客户说中午玩得好好的  晚上开机就认不到网卡了  重做了系统  拆开加焊还是上不了  连网卡接口的灯都不亮   会不会是网卡芯片损坏啊[localimg=180,135]1[/localimg]型号是88E8071-NNC1

网友:
拆开换一个,不行再发帖子问。

网友:
是否有雷击 另 是打叉还是根本就不认硬件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接口部分的,然后依次查

网友:
好好的这样是不是为系统的故障

网友:
是芯片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像这问题  换一个网卡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