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紧急求助!!!关于电池只能开机一次

楼主(2010-05-29):
一台华硕A6R电脑,装上电池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拔了电池在装上有可以开关了又不开了  就是说只能开一次  如果电池+适配器同时使用也只能开一次,单独用电源适配器不放电池开机正常 也可以在开
  内部两个芯片  一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isl 6227      28脚
                     一个是电池管理芯片 PIC16C54C 18脚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IC的问题
电池管理是单片机  市面上卖的能直接用吗?
  谢谢!!!有能解决的拜托!!!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 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   查查

网友:
华硕的问题太多了,我碰到过COMS电池放电能开一次机的,不装大电池能开一次机的,还有就是别管怎么弄都只能开一次机的,有的是南桥坏了,有的是I/O坏了,南桥好说,I/O可就不能随便换了!

网友: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ASUS F5R机器,待机正常,有时按开关能开机,有时开不起机,,能开机的话,使用一切正常。。放那还没修

网友:
估计是电池充放电电路有问题了 ,要不就是关于这里的信号,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使用适配器开关机正常 证明从公共点到后级电路没问题  重点怀疑 电池冲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