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本网卡不好用

楼主(2010-05-29):
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本Gateway Ml3109网卡不好用,原来是Vista系统现在改成XP,Ghost驱动都能装好,但具体驱动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显示的设备是:Marvell yukon 88E8038 PCI-E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BIOS下显示设备:B02 D00 Yukon Pxe网线插上去没有反应,还是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此问题还在纠结中,

网友:
如果在美国好使,做了系统就不好用了,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能排除软件问题吗

网友:
晕 装会Vista看下、

网友:
国外的宽带猫和路由确实不好用,设置WEB慢,易掉线,上网卡。朋友从瑞典带回来的无线路由当垃圾,还是国产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