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切功能正常,挂上硬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29):
请各位大哥指教:本人现在手里有一块磐正EP-8K9A7I主板一切功能正常,怎么挂上硬盘不可以进系统,怀疑是硬盘的故障但是换了好几块硬盘故障依旧,又怀疑是数据线的问题换掉后问题同样  烦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和其他同芯片组的好班子
对比一下IDE接口的电阻值
看看有无明显和好板不一样的点

网友:
进CMOS能否看到硬盘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看能认到硬盘不先。

网友:
你换的是串还是并??看下CMOS里面开了没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问题呢? 我记得有次, 硬盘在bios里认得到, 但是就是无法进系统, 硬盘挂到别的板正常, 后来测了下12v电压 才有9v左右!

网友: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不好意思先一个一个回答,1对地阻止正常2,在CMOS里可以找到硬盘  3,现在的硬盘是并口的,换上串口也不可以,4,关于电源方面都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关键是现在都不可以进PE系统   小弟在这里有已建议会不会是南桥或者是接口虚焊

网友:
COMS清零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下,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内存,显卡等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
在BIOS里或自检的时候能否认到,有没有刻一个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
在本机上分区在装系统。

网友:
CPU、内存、显卡~试换一下~还有怎么不进去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不接硬盘的时候bios引导能不能提示没有硬盘或者系统啊 是不是第一个自检画面过去了就是一个光标在闪烁呢?我遇到一个是网卡坏的845板子  光标一直闪 拆了网卡就有引导失败的提示了

网友: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我前些天接到一片,换什么硬盘都不好用,刷BIOS夜不好用,具体什么型号的我忘了。好像是AMD的板子,没有修,卖给收废品的了

网友:
刷BIOS,BIOS无用就南桥了,这样的板,我也见过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DOS正常,WINDOWS死活不正常,那怕是PE都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楼主着重查线路和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如果电源和硬盘是好的就做个系统,不行就换下CPU和内存

网友:
看下BIOS设置里的SATA设置是关闭还是开启~~!要是用的IDE接口的就要关掉~!

网友:
这个主板不认串口3代硬盘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多点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看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