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别高压供电

楼主(2010-05-29):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如果主板上给高压板供电的电压没有出来,怎么判别它是19V~12V或5V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要看供电管子的输入脚了。一般是同等电压输入后经控制再同等电压输出。

不知对不对

网友:
跑电路不就知道了,从高压板往主板上跑,到主板后量就OK 了

网友:
就是啊 跑电路就知道了啊 还有就是一般给高压供电的脚都有大的滤波电容的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就跟准确了,

网友:
一般看给高压供电的大电容

网友:
楼主是假设没有供电过来 怎么可能跑得到呢 如果是我 先用低电压试试 不行再用高电压

网友:
不用管那管是12V的,只要测得有三组电压3.3V、5V、12V就可以了,每块板的引脚不一样

网友:
就测试高压板接线口的供电就知道了啊

网友:
先用小的电压试不亮在用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