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碰到 AM2板子很烫手

楼主(2010-05-29):
很少修道烫手的板子 大侠们指点下 这个星期碰到最少4片 AM2 或 775板子烫手很 就拿手上这台说起吧
ASUS代工 HP品牌机 A8MZN-LA NV芯片组 全班组织良好 供电 时钟 复位良好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可以进系统一会死机 死机原因北桥南桥 超烫 桥空焊 会不会导致烫手咯/
芯片

网友:
南北桥 好多电容电阻 都是 8噢 正常吧

网友:
如果桥供电,时钟都是标准值。桥还是发烫
应该是桥空焊或者桥本体损坏

网友:
是不是有温控芯片,桥上加风扇试下

网友:
逸风我就听你的 加焊去 日

网友:
没控温芯片 桥上加风扇 可以用 但不能治本啊 先焊焊再说

网友:
一般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遇到好多都这样

网友:
现在AMD的CPU桥片用NV的多,最常见的就是桥片虚汗,如果查不到坏件的话,建议做一下桥片,基本上都能搞定,如果不好的话,确定桥片做的没有问题,那就是CPU坐虚汗了。

网友:
有些主板NV的桥湿度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