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新故障

楼主(2010-05-29):
接修一台通行送来的T40,故障是系统滚动条走完后屏就不亮了,机器还在运行,可以进到系统,有系统启动声音,外接不显!
先试机,待机0.078,明显有短路,但可以开机,系统滚动条过后屏就熄了,仔细观察并不是背光熄了,屏上一点显示都没有,一般这样的故障都是显卡问题,拆机先修待机电流大的问题!机器已拆开3个桥全被动过大大小小的芯片也被动过一半,到处都是焊油的痕迹,不堪入目!目测D9已明显烧糊了,相连元件就只有C806,R741和Q73这3个元件,查到Q73 1,2脚只有200Ω,直接换掉待机0.28正常了!

待机正常就测试各点电压,全部正常。直接做显卡了,意外的是做好了外接全部正常,屏还是过滚动条就熄了!J5座子的所有线路信号全部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碰到过,好象是换了一个新显卡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焊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再板上刮了锡膏的!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哦

网友:
外接进系统全部正常,北桥不可能坏!

网友:
没有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先安全模式下看能否进去,如果能就把显卡驱动卸掉再看是不是那样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 行的话在一个一个上驱动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T40的机很多都是显卡问题,因为显卡、北桥、CPU都做一起散热不好

网友:
可以进PE吗?

网友:
好少见的故障 期待结果

网友:
很大一部分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重新做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烧了别的地方啊,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重做显卡驱动试

网友:
代换个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