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正式会员帮个忙先行谢过

楼主(2010-05-29):
今天电脑开始 风扇会转 当是黑屏  怀疑bios坏了
所以请正式会员帮下 把下面二个bios下载 发给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3419-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2603-1-10.html

邮箱115951948@@qq.com

   麻烦您了

网友:
我刚刚帮你找了但是我有找到不好意思,你各路电压测了吗?你怎么知道就是BIOS坏了?

网友:
是不是你刷过BIOS。。否则一般来说电脑BIOS不容易出问题的。

   检查一下其它问题吧。。例如显卡,内存,CPU

网友:
开机黑屏就是BIOS问题?你 得判断力太牛X了,先看看是否电脑连线有问题,清清灰尘,然后再找硬件的问题把

网友:
电脑的bios坏的几率很小,有诊断卡看看,主板运行没有,再对症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