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遇到开机没电压

楼主(2010-05-29):
绿线到 开机线就  有5V 待机电压

对地 待机 电压就没有 5V

晶振有 压差

经常傻眼了 对主板 不知道怎么下手
遇到了一门 电路的   左边第一脚  到 右边的 第一脚没电压
左边第二脚就有  到 右边的第二 1.560左右的 电压
经常遇到这样些 怎么查
对一块主板 是不是要 看电路图 才能 查到
绿线到南桥怎么查啊,绿线到IO查

83627的IO。68脚连开关。67脚IO到南桥,73南桥到IO。72脚到绿线

网友: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开机电路相对是最好修的。针对你现在的疑惑,我还是见意你到基础区学习一下跑线路,看看跑线路倒底是个什么意思,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提问。

网友:
我就和上面的LZ一样也是这样的情况,你说基础区是哪里呀,我现在天天想学跑电路但是我 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先找主电压 ,然后 3V ,和5V,之后触发后,才1。5   1。8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