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2920 BIOS谁有呀,经典故障

楼主(2010-05-29):
今天修一台ACER AS2920的小机子,不加电,没有3V,5V,主板没有短路,I/O有供电,就是没有输出3V,5V的开户信号,换了I/O还这样,后来找了一块联想的板子,都是纬创代工的,芯片组也一样,直接把BIOS换过去竟然开机了,显示联想,但是键盘,USB全不能用,从网上下来的BIOS刷进去都不开机,哪位有能用编程器直接写的BIOS呀?

网友:
这个板的BIOS  ACER 官方网站是有的,我帮你下了一个,你看能不能用

网友:
你的这个我试过了,这个是在系统里面刷的,还有在DOS里面刷的,里面包涵的BIOS文件写进去也不行

网友:
4楼的你这个应该是下载的DOS版本的,里面的一个文件,这个我也试过了不行呀,照样是不开机,用联想的就能开机,肯定是不对!但是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