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 复印机 问题

楼主(2010-05-29):
我修到一台京瓷复印机 打单面没有问题 打双面时一面清楚一面不清楚 。如果连续打3份左右后面2份就完全看不到了!! 请高手指点下! !!!!!!!!!!!!!
最佳答案
和创科技
我处理的大部分是喷墨的,所以还是多多了解一下
不清楚

网友:
我处理的大部分是喷墨的,所以还是多多了解一下

网友:
查看定影 在好好清理 有的时候清理清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鼓充电不足的问题。鼓里的粉多吗?没粉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
我知道了 我觉得一是你的粉用的不是原装粉 第二是你的显影仓内的 搅拌扛坏了 或驱动这个的齿轮坏了

网友:
大哥能说清楚点吗?
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0-06-28):
估計是KM-5530那類機種吧,轉印和分離都用高壓電壓電極絲,分離的交流充電過強,調低一點,用耳聽的(吱吱)會減弱,希望幫到你.

网友:
没修好!我下开看了 鼓芯的可能有问题 颜色不对 但我也不能肯定 那个部件要1000多!!!!!!我只有不修了!不敢换呀!

网友:
這機器你放棄吧,鼓芯顏色沒有不對,1000多塊應該是十萬張壽命的機種,京瓷是自家生產鼓芯的,有高價的一百萬張壽命要萬多塊,供應給佳能的IR-5000/IR-6000用的,更耐用的有三百萬張.

网友:
你重点查看转印组件。打双第一面是正常的,但当你打第二面时,由于纸张上有碳粉。有没有肖完的电荷,打第二面会变谈。转印有漏电。

网友:
定影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