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桥代换问题

楼主(2010-05-29):
有个旭日150主板  北桥82855GME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请问 82855GM可以代换上去吗
都是集成显卡   不知道结尾的E是 有什么差别  知道的 朋友说一下  谢谢

网友:
你这块150 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换北桥,据我了解,150的本本,一般情况不会坏北桥的

网友:
请楼主说明问题 让我们也看看问题

网友:
呵呵  进液体   北桥明显短路   把芯片取下来   短路的地方就 OK了
由此判断北桥坏

网友:
GME 和GM不能换,换了能开机,就是用着用着就黑屏,

网友:
旭日150的上北桥就短路的可以把PU20卸掉量看还短不短路,我遇到以几台都是一上桥就短路的,都是PU20 CM8562IS击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