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dh7000掉电故障

楼主(2010-05-29):
手上有一benq dh7000笔记本开机五分钟左右掉电,开始怀疑cpu散热问题,飞线让风扇一直转,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换掉i/o看看

网友:
裸板就不会掉电,上了u最多三分钟掉电,应该不会是i/o问题了吧、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排除 风扇 散热管 除尘看看

网友:
你摸摸散热器是不是很烫手,有时候散热器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查下温控看正常不?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换了u还是不对啊

网友:
换U测,上硅胶,搞散热。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清理风道呀

网友:
散热膏散热啊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是不是散热没有搞好。或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 拿掉原机散热架  自己那个散热器放上去看看还掉电了不  不掉就换个新的散热器了

网友:
是啊,我遇到一个神州的F1500就是散热架导热铜管坏了,风尚那边散热片超凉,CPU 和显卡上面的散热片超烫。换个散热模组就可以了。楼主不妨试试看看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吧,不过这东西也何时何地不菲啊

网友(2010-07-04):
散热铜片与cpu接触不良,想办法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CPU温度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肯是在散热片或温控电路有问题,有的把温控芯片拿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