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J12B 屏忘左缩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客户拿过来问题是说屏忘一边缩 我开机logo显示正常到系统一直正常 玩了几分钟后重启 发现logo显示就不对了一直进系统都是忘左缩 症状是屏右边4里米显示黑的 屏下面2里米错乱显示 但是系统桌面缩到左面显示是显示正常的 问题出现时候 外接显示器是显示正常的 现在我换过屏 内存 cpu 显卡重置锡珠焊做过 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那位大哥也碰到此类问题 我现在是没照了 请赐教啊
桌面

网友:
把故障机的屏拆下,拿到别台机器或用通用板套一下,证明此屏没有问题,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我换过全新的屏故障问题还是一样 也是14.1 单六位屏 应该不会是屏问题吧

网友:
有碰到过这种故障,屏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修过2台COMPAQ B1800的机器都是屏线问题造成的左边4/5正常,右边1/5没图象

网友:
可能是屏线导致edid通讯异常

网友:
很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或者是主板显示接口

网友:
肯定的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或驱动不对

网友:
我遇见过一个富士通的机器和这个现象差不多 不是屏线的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那你修好了没有 主板哪里问题呢 9#兄弟驱动不对的话LOGO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吧
大家帮帮忙想下啊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问题出的时候是这样的 [localimg=180,135]2[/localimg]这是LOGO好的时候 问题出来的时候没拍到也是到这边的 大家帮一把啊 我现在就是没显卡换啊

网友:
主板上有个4个开关并列的开关可以拨的,你记住位置,然后把几个开关拨一下就行,开关时间长了接触不好

网友:
大家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吗 我上几张上去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外接过了吗?显示怎么的!不进系统,进BIOS又是怎样的??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兄弟 BIOS 问题哟 你刷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屏线或者是显卡到屏线接口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13#谢谢了 开关引脚焊了就好了

网友:
偏屏 屏线 或接口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