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M2请指教几个配件

楼主(2010-05-29):
精英945GZ-M2在集成显卡接口后有几个3脚的配件上面标的是JG、板上标的是D3,D4,等如果是三极管应该用Q表示各位谁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双二极管

本来说传个图片给你看看
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
双二极管,还真不好找一般的板上没看到有啊

网友:
用A7W就可以了,到显卡到或旧板上拆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这个电路图,这里包括R G B  HS VS

网友:
显卡的1、2、3、脚阻值分别是73.5、75.5、75.5、11脚电压5.13V、12脚.2.8V、13脚3.0V、14脚5.13对吗。集成显卡不显示接PCI显卡可以正常此板没有扩展显卡插槽,精英给联想代工的945GZ-M2

网友:
双二极管,坏板上找个好的换上吧

网友:
上面图中那些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主板上相同的零件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