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L-MX R1.02 板子。

楼主(2010-05-29):
华硕 P5GL-MX R1.02  板子,刚接到板故障是通电不跑码,桥. 内存.总线各大供电都正常,CPU供电1V有点偏低 ,我上的CPU是CD 2。53。用示波器测PWM电感波形很正常。所以就不理CPU供电了。心想写个BIOS试试,写完果然可以显示了。就开心起来,谁知多试几下又出来了新问题,有时跑E9屏幕显示BIOS报错,有时跑到华硕LOGO就死机。想了想CPU供偏低到1V可能与这里有关,芯片形号ADP3181与ADP3418K组合,就量下VID线的工作电压还是正常,问题应该出现在主芯片了ADP3181。就找个ADP3181代换测量电压1.4V波形也正常,反复多次测试系统没问题OK。

网友:
CPU低到1V,肯定是不正常的

先修后修,最终都要把VCOER修好

网友:
问大家个事,如果没有VCORE 也没有内存供电,大家先修那个,

网友:
内存供电,供电时序问题。

网友:
我有碰过INTEL  865的板子,VCORE  PWM芯片是ADP3168的,就是要修好VCORE电压才有2.5V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