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楼主(2010-05-29):
为什么主板的工作条件都有了,还试跑00

网友:
你都测到了哪些工作条件,可以把数据发上来,我们再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你所谓的工作条件都是什么?

网友:
CPU的供电是多少,时钟,复位时多少?PG是多少?这些电压都正常了,还要看地址线盒数据线,这些有一个不正常,都不会跑码的。

网友:
跑FF或00,不是主板就是CPU

网友:
主供电 1.5 时钟 0.4 2个都有 复位1.5左右 PG 1.5

网友:
你所说的只是CPU的一部分正常,总线,BIOS。。。。 你有没有测

网友:
刷了下BIOS。还试跑00    总线要怎样测量。。

网友:
这是CPU没有工作 ! 1# k406959941

网友:
CPU好像工作了,我是新手,在CPU的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不知道怎样查了。

网友:
负载上的地址和数据阻值在640左右 电压1.4  就地址那边就有一个阻值不正常,加点没电压。我拿来块好板子看阻值和加点的情况是一样的。。BIOS刷了2个版本,还试跑00。。。我是新手,不知道怎样查。。。。。。

网友:
谁帮忙给点建议哦。。。。

网友:
好像复位有问题。短接复位测试卡上的复位灯不闪。PCI AGP CPU复位电压3.3无跳变。CPU复位才0.4。复位针跑到一个复合2极管没地方跑了,电源复位脚线路在插槽下面,刷了好久也没刷到跑道哪里去了。。我晕死了。。

网友:
没找到图纸,眼睛都花了。。。帮忙给点建议哦!

网友:
主板是CPU 是BGA 封装的吗,你加焊下,我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到现在楼主也没有说明故障板的型号

网友:
GA-8IP900
也怀疑过CPU虚焊。。按CPU还试一样的。。

网友:
换一张CPU试一下,如U发热,不要再找U和U座了,到回来找IO,BIOS。

网友:
it8712-a 不知道这个IO的定义。。BIOS刷过了。

网友:
CPU有温度吗 一般 CPU真正工作发热量很大的 没完全工作不太烫 手都可以模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力压北桥看看跑不跑码

网友:
用手摸CPU看是否有温度,可以断定CPU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