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本人也一直在学BGA焊接技术的。。我在网上买的东东。做成了自已的土炮。开始的时候用土炮加焊南桥BGA做好不少虚焊的主板了。但是只要是把桥拿掉再重新做上去以后就短路了。不管是0.76的还是0.6的。。都一样我风枪开到200温度。下加热180上面的桥一松动像浮在水面上。四角都能移动就行了。一凉后就测供电待机就短路了。。我植球用的焊膏是网上买的60元一瓶的日本东宝的。乳白色的。请教下大家。。我做四片都短了。包括462。775。。478。。。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多练习练习。。。南桥还是好搞的

网友:
南桥用0。76的锡球做的会短路,温度过高,时间长,造成锡球压扁桥接了

网友:
我做桥时都是。都是用一元硬币压在上面。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做时不能用硬币吧。。

网友:
什么都不要用,  芯片自身的压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