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N网卡问题

楼主(2010-05-29):
刚开始是待机开关坏了把它焊了下来,装好机发现不能上网 PING 192.168.0.1 -T就出现REQUEST TIMED OUT ,又时PING的通.换了个网卡芯片ping不通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 是不是ping错了网段 如果是硬件问题 是否检测到了 是否打叉 请你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焊了好几次,用电信 几台机都PING的通,右下角的图标显示连上的

网友:
出了加焊 可以代换一下 网桥 网卡 mac 以至于南桥

网友: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动了周围的电路了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类似故障 还未解决

网友:
网卡芯片没焊好吧,系统软件你排除了吗就做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