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10882验区865主板第二次开机不过显卡

楼主(2010-05-29):
这板板第一次上显卡正常、第二次开机显卡不过跑D3。取下显卡跑到13并报警。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显卡插槽试试

网友:
洗玩后在用风枪把显卡隔壁的电容电阻加焊下,在用镊子把显卡槽清理一下即可。

网友:
放电一段时间,再上显卡又可以,关机再启又不过了

网友:
VDDQ不正常。

网友:
把内存槽显卡槽好好清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