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S263C不工作

楼主(2010-05-29):
有一个板子,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SC1401的电源管理芯片22脚有19V电压,28脚有7V左右,23脚没有控制电压,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去修,指点一下

网友:
查找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emtechCorp/mXryqzt.pdf

先下链接里的SC1401 PDF文件来研究研究再去解决修的问题吧!

网友:
pdf自己已经下过,搞不懂什么原因,怀疑过IO,对其更换过,可是无济于事

网友:
怎么和PDF的脚位不一样啊PDF是20脚

网友:
是吗??也许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