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牛逼人物!!速来!!!急

楼主(2010-05-29):
客户送来三星的液晶显示器.摔过了 灯管坏了.屏线也坏了 灯光换上又找个屏线接上.但是显示白屏.屏线换了俩三个了都是旧的还是那样现发怪慢.我改了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板测试正常显示 .这样看屏是好的.用原来的就白屏.按键是触摸的 .不好改.是不是驱动板和屏线不搭配........急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都已经测试出来了吗 屏是好的与屏线也没关系所以只有驱动板 了 检查一下驱动板与屏线接口处 加焊驱动板的 主芯片或一些小元件

网友:
在驱动板找到ADJ和ON/OFF两个信号线,开机或关机,看信号会不会高-低变化。

网友:
你在换个驱动板啊。不应该是驱动板啊。你是写程序的驱动板还是免写程序的。是跳跳线的。程序不对会白屏。。不写程序的。跳线不对也会白屏。你有没有把屏线插反啊。你看看屏是哪边供电的呗。你插上你的屏线后上去量量有供电没有。。

网友:
4# 让你测试一下,驱动板是否
受控,判断驱动板是否基本正常

网友:
屏是好的与屏线也没关系所以只有驱动板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没工作,看看驱动板上有不有电压到屏~确定屏是好的了,屏线换过了,应该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加焊下驱动板是那些元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