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WV9190T指示灯不亮!!是不是这款液晶不好修啊,怎么都没有回贴啊,郁闷

楼主(2010-05-29):
PHILIPS HWV9190T佛示灯不亮,屏也点不亮,无图像无光。拆开之后,测量电压,有输出5V和17V。指示灯不亮。17V送往高压,看起来是高了很多,但为什么指示灯不亮呢,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开关管,二极管,电容,光耦等都是好的。
是不是这款液晶不好修啊,怎么都没有回贴啊,郁闷

网友:
真的有点搞不懂啦,我外接了一个12V到高压条,还是不行。后来又直接外接一个通用高压条,也不行,我郁闷了,难道是他的主板的程序有问题啊。(注:我用通用板点他的屏,可以点亮,但是接上屏线的话,就会闪屏,一直闪)

网友:
用了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也不行,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17V送给高压 应该不高 现在高压一体板一般都是在这个电压左右
你应该测量下开关有3.3V没有  那镊子短路下开关 有时候是开关的问题 测量不出来的
排除开关了 你应该检查驱动板

网友:
按键 检查了吗?按键漏电也会引起不开机,  不过你这款我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你把24储存芯片取下来 试试,,或者再刷编程序,,

网友:
按键检查了吗?按键漏电也会造成不开机症状,,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先检查出屏闪的原因是处在驱动板 还是屏线  或许是屏

网友:
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