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问题

楼主(2010-05-29):
电压12V都过不去,直接被雷打的,里面没什么损坏的,改通用的电源板有个5V 地 EN  改过去了,一插电白屏,开关不亮灯也不会显示无信号输入,请高手指教下最角落 的是什么电压二根一起的

网友:
明基的电源板都挺好修的啊。。先别改。量量坏了什么先

网友:
开关没电压了,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都有,那个提示下怎么修,本人新修液晶,

网友:
电源部分12伏5伏正常不,检查无坏件就把那振荡芯片换了

网友:
那些正常,就是开关没电压,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怎么不修修他原来的电源板呢~我发现现在的维修人员很多不都怎么修,坏了就直接换~那样成本高啊~也没什么钱赚~~

网友:
白屏是没有屏的供电

网友:
对了,采用楼上的方法接上一看就知道情况了

网友:
9楼正解,那个像场管的我记得是1804,5V变3.3V给驱动板供电,这路电不可少。你要用通用的一体板改,要加一路3.3,,不然驱动板不工作。这个板比较常见,你把故障详细说一下大家可以帮你修好,。
雷劈大多一次源电路坏,也没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