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短路。

楼主(2010-05-29):
机子为:华硕F83SE
故障表现:电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行。并且同时接短路。

充电芯片为:MAX8725E
适配器电压,串到电池口了

网友:
有场管短路了。看一下充电部分的场管

网友:
查电池充放电电路。估计有元器件挂了。另外查查。保护隔离那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13。3的华硕机器,也是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排除电池坏,里面有场管短路了。后把场管拆了,连了个二极管。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多数充电线路上的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