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显卡怎么放???

楼主(2010-05-29):
以IBM  T61板子拿显卡的时候没记住方位···不知道怎么放的了··汗啊··
   ····望那位指点下···有点位图的麻烦发下点位图给小弟···
  拜谢了···

网友:
IBM t61点位图.rar

网友:
看显卡上面的指示啊

网友:
能安装上去就是正确的

网友:
跟北桥方向一样的

网友:
显卡边上应该有引脚定义啊

网友:
原来 是个集成显卡点位图

网友:
我晕倒,无语中。。。。。。

网友:
好像电路板上标有A1的就是PIN#1脚

网友:
主板正面向上放时,CPU在左边,右边为显卡时,显卡字样为正向放置就对了

网友:
主板上的显卡位置有箭头。。一般不会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