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加电不显示,大写锁定能用,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0-05-29):
昨天接进水机器T400一台,故障为不加电,拆开主板之后只有一点点的进水痕迹,清洗完之后,补线,加电OK,本以为好了,可是今天接屏一看,傻眼了,不显示,不过能听到声音,大小写锁定键也能用。外接也不显示。有没有修过此机的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在此附下此机的点位和图纸

lenovo T400.pdf

网友:
不是暗屏吗,若没有图象就检查显卡那块,可以去掉屏线看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你排除屏部分的问题,再参考下我的建议把
遇到过HP,ASUS能进系统声音,外接无显,内线无显或白屏,,都是显卡虚汗的问题,,楼主可以最后考虑下显卡

网友:
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电流时不是偏小,量一下显卡供电和PCIE总线,很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键盘短路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
这机是不是双显卡?你切换显卡看看,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上有显示吗?仔细看下是不是没有背光啊!

网友:
看看显卡部分由没有霉变的地方

网友:
现排除屏线接口的问题 不行查一下 R.G.B信号吧

网友:
屏上有显示吗

网友:
T400, R400有不少类似的故障, 暂时没有解决方案, 期待....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的机率很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机器不是暗屏,是黑屏,一点显示都没有

网友:
看看显卡部分由没有霉变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进不的地方没在显卡部分在,左下角只有一点点,已经处理的非常漂亮,决对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抓不到显卡时,会继续向下执行的。直到最后进系统,但屏会不显,遇过一台宏基的还有一个华硕的是这个故障,当时宏基是显卡显存缺一脚,华硕的是显卡坏了,至于为什么我说不好。听基地的高人说虽然能进系统,但最小化起动时,电流抖动会有区别。

网友:
屏上屏线如果没有问题,考虑显卡部分吧。

网友:
双显卡如何切换同,哪位大师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