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不过内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29):
我这有两张intel865主板不过内存,我量了主电压2.5V左右,上拉1.2左右,内存的1脚1.2左右,因本人是指针万能表,不大精确,六个时钟量了正常,A D线到北桥量了阻值是一样的,上内存就只是跑个D5,BIOS重写了,IO也都换了,请高手指点下还有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再换好一点的内存试试吧~

网友:
查有没哪里线断了~
清洗内存座~

网友:
内存换了N条了啊,闷!!!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查一下内存旁边的排阻和排容,压桥

网友:
东风老大,你所说的这两个是什么信号来的啊,是第几脚啊,能不能写成中文啊??

网友:
是不是91和92脚啊,什么的系统信号啊,我也量了啊,这里是3V左右

网友:
估计是桥了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桥和座虚焊,楼主在仔细查一下。

网友:
如果内存是好用的,就把内存槽好好插洗一下,

网友:
做北桥吧.....

网友:
量一下排阻的电流

网友:
INTEL的板是比较挑的、换个U或者是条子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桥啊,呵呵 要动大手术了

网友:
如果板子没有断线就先查
SDATA SCK是否正常
还有VDDQ是否正常,在档D5的时候有没有测一下主要的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 刮槽还是不行 就先去查查CPU座 然后再查北桥吧

网友:
1.2V不正常 正常电压应该1.25V

网友:
还是检查下内存插槽吧,觉得都跑到D5了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那板已修好了,北桥换个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