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联想 G410 几小时后自动关机,再开0。03A掉电

楼主(2010-05-29):
板号:LA-3691P
芯片组:965GM+82801HBM
故障现象:开机几小时后自动关机,再开0。03A掉电
维修过程:
1):测掉电时的各电压,只有3VALW/5VALW/1。8VP,其它电压都没有产生
2):习惯性放电,可以开起来,COMS电池没电,换了一只新的,以为好了,装机后测试,几小时后重现
3):掉电后测试VCCRTC电压,只有0。8V,明显不正常,以为有电容漏电,下了C409,C411,C420三个相关的电容,还是0。8V
4):断开D15,测电池电压是2。9V,是后级拉低了电压,只有南桥了,多次放电有时可以开,但用久之后就开不起来
5):加焊南桥,反复测量VCCRTC电压,稳定在2,5V-3。1V,试机一天的3D没重现故障

故障原因;南桥用久了发热脱焊,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以后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啦

网友:
这个有点怪,南桥脱会影响VCCRTC,少见啊,好经验

网友:
sh是啊 真没有想到啊  几个小时死机真是想不到啊

网友:
我顶你!
想不通VCCRTC脱焊会把BAT的电压拉低,什么逻辑?

网友:
为什么空焊会拉低电压呢。一般轻微短路才会

网友:
一般这个什么都不想,先干南北桥。 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大多的故障都能联系到南桥哈

网友:
这个故障时有点怪啊。那里也牵连了CPU核心供电。学习了

网友:
高级毛病。

网友:
空焊是不会拉低rtc电压的,估计楼主歪打正着把短路的地方给断开了

网友:
问题是可以 开机显示的 做南桥有风险啊

网友:
  如果真的是南桥引起的 似乎想不通 脱焊一般会减轻负载 不过找个牵强的理由就是 脱焊之后 一些电路工作点不正常了 比如该工作在开关状态的 现在进入放大了 工作电流变大了 拉低了电压?

网友(2010-07-06):
修好才是硬道理,楼主是不是南桥受潮呀。

网友:
  学习了  真是没有想到啊  谢谢楼主了  学习了

网友:
好像无铅的就是爱虚焊啊,,,

网友:
修好了好,这些问题是有点怪

网友:
以前听老师傅说过这样的问题。说电池电压被拉低。 大部分都是南桥。或者一个新电池装上去,电池消耗的很快的话,肯定 南桥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都认为是温度,其实南桥很大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