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昂达8500GT 512M DDR2 128BIT 花屏,小花,进系统不花,运行一段时间,死机

楼主(2010-05-29):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0268            0
FBA[63:32]           0        20424            0
FBC[31: 0]           0     33641284            0
FBC[63:32]           0        1937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70135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2410           0           0
A00        2410           0           0
A00        2410           0           0
A00        2410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网友:
各位帮指导下,这个卡是不是GPU虚了呢,谢谢

网友:
测试程序好像不支持这个显卡,小花应该有一个报错位或者一个显存的一组出错
先加焊GPU吧,注意别搞废了

网友:
BGA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是GPU的问题重做吧.

网友:
GPU 先加焊下 再测

网友:
多多注意下GPU原因很简单呀

网友:
测试程序 可以的  不过环境肯定不纯!!
看样是单位报错!
重置必好!(也不排除,搞下核心坏掉了)

网友:
除是重做GPU还先试刷BIOS

网友:
先加焊 gpu
g86 有很多版本
有可能mats 有問題喔
或者他不支援非原廠的設計硬要把記憶體直接加到版子上的

网友:
向各位汇报,此卡重做bga,经mats测试,全部正常了,这个卡是网吧的机器上面用的,方才又拿来一块,重植之后也正常了;不过收的少了一点,每卡收了50元。

网友:
这个价格修复了,没有换件可以了,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哎. ..我这里重植一次都是收30...累.

网友:
楼主吃着梨做的BGA吧

蔡义洪 -1 严重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