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维修IBM T系列液晶屏心得

楼主(2010-05-29):
T系列液晶屏时按时正常维修
    有台T43的液晶屏开机后时暗时正常,拆机后检查测试的过程:
     1、首先拆开上屏检查上屏的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有没有烧毁,如没有则怀疑是不是灯管老化,用新屏试一下灯管正不正常,如果故障解决则就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就解决问题了。
     2、如果故障还在,则可能是屏线与主板接口旁边的那俩个场效应管导通不良【这俩个场效应管一个是控制16V电压信号,一个是控制3.3V电压信号】,他们导通不良会造成到屏线的电压时用时无,只要把D极和S极短接,让信号直通或者换两个场效应管就OK了

网友:
大哥! 你的叙述给我的感觉像有一本名叫“红宝石”维修书籍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网友:
兄弟,我百度了一下,红宝石好像是儿童书籍 ,而这个例子是我自己刚刚完成的,本来还有图片的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传上来

网友:
修这么多t4,暗屛换场管还真没见过。
发点有质量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