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小本

楼主(2010-05-29):
今接修一台SONY小本。开机灯闪一下就保护了,拆机COMS放电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但用了半个小时就自动掉电了。用手模机器底部超烫。此时COMS放电以后有可以显示了,检查机器的风扇一直在高速转散热片也是接触良好。风道也是干净的。各路电压也正常,现就是温度高。不知是那的原因造成的。风扇出风正常 CPU的散热片很烫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可能手感不能确定的

网友:
加散热硅胶

网友:
楼上说的是,加散热硅胶就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肯定是散热方面的问题,硅胶涂得多也不行,少也不行,所以要适中。努力,细心。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你进系统用软件测下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感觉象风扇问题,没得换啊

网友:
散热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加一点好一点的散热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