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解密

楼主(2010-05-29):
手上有个IBM R60E的机器  940的  过了LOGO后就出来个锁  进BIOS也一样的  正好手上有个这样的主板  可以显示没加密  但找了半天不知道这个密码存哪里了  请熟悉这个的大哥指教下是哪个IC  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BIOS密码吧,下个程序就可以破了。

网友:
解决了就撤了,呵。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我把我那个好主板上面的BIOS换过来 也一样    3楼的朋友你说的那个芯片应该是X60 T60上面有的吧  这个集显R60E的没有这个IC的  求助呀!

网友:
IBM 6系列好像必须用专用工具的。如果不用的话,好像是将H8 BIOS还有一个什么芯片,全部对调的,好久没见过这个机器了,说不太准了(不要笑话,家里是个小县城,IBM6系列回家后没再修过)

网友:
谢谢 解决了 3楼的很厉害  就是那个芯片 我没注意到  没看上面的文字 看外观还以为是个电源IC  哎 没文化 真可怕……

网友:
BIOS密码真烦人,手头上有个机器也是BIOS密码的故障,很难搞

网友:
不客气。下次要认真了。

网友:
现在密码都是存在逻辑电路里面的 烦胡很阿

网友:
那个芯片只能换还是能刷阿

网友:
能换能刷,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
有专用的密码芯片的啊  3楼说的就是了

网友:
是不是换了这个芯片就行了!不用刷BIOS的!!!

网友:
应该是BIOS密码,换一个BIOS试试。

网友:
IO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