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32.768KHZ晶振波形不准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5-29):
在实际维修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EC、南桥的32.768KHZ时钟波形时,由于该时钟带负载能力较弱,容易被示波器干扰,造成刚点到引脚上有波形,然后慢慢就消失的现象,有时甚至测不到波形,直接就低电平,或者一点点的电平。这时,可以在数字示波器设置菜单里把探头设为1X,但在探头上把衰减开关推到10X上,这样去测,就可以准确地测到有波形了,我在泰克1012示波器上做过实验,是可以的。原因可能是经过探头上的衰减电阻,把信号隔离了一下,晶振输出的波形不会一下被示波器电路拉低。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啊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 ADS 1102C 的   我有时候也用不明白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办法!!!OK!!!

网友:
重要经常用波波的,都因该知道呀,比如在机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去测晶体的电压,很容易死机是一个道理

网友:
会用波波的都知道的。不会是你刚刚才摸索出来吧。以前修碟机时刚用示波器测主芯片晶振。一接上就死机或重启机。后来听人指导才明白要用10*测量

网友:
高手不说,人家新手怎么能知道呢?(我不是高手,我就是一个打杂的)。搞好传帮带,共同进步。新手在一个32.768KHZ晶体波形上纠结,过意不去。呵,师傅带进门,修行靠各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网友:
测量一个引脚正常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电压偏高的那个脚位是不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经常测到一脚 有波型,而另一脚无,又如有些DELL主板测出两脚都没波型,都能正常工作,可能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终于明白了    怪不得测T40的南桥32.768表笔一打只有一点波形随后就没有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