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0-05-29):
声卡设备正常 驱动也正常  播放歌曲也无异常 就是没声音 CMOS 也放电了 求助大侠 给点思路 在线等

网友:
你看它的声卡芯片上,按芯片上的标号搜它的驱动装上才能用,这板好多都这样,有点难搞。也可用驱动精灵。

网友:
装了N遍了  就是不行 设备驱动看来都正常 就是不行

网友:
那就要找声卡心片出来到输出端线路有没有问题了,重点还是要放到驱动上。可以将芯片上的型号发上来让大家帮你。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前置音频的跳线,有的主板后置输出需要短接跳线的。

网友:
能播放证明驱动没问题,如果驱动有问题就会提示未检测无声卡,声卡芯片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直接买个独立的换上去!

网友:
主板上一般会有声卡的跳线帽,看看有没有插上啊?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块华硕K8V-X SE主板无声,重装系统(不装声卡驱动)后,到华硕官网下了原装驱动装上也无声音,播放器可以正常播放。建议LZ还是学我换块独立声卡吧,用户满意我也省心,银子一样赚,嘿嘿~

网友:
直接换掉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系统驱动没弄好 真的不行的话  量一下声卡的5.6.8.10.11脚阻值啦阻值一样300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