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LG2234S不通电

楼主(2010-05-29):
现在的症状是不通电。第一次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指示灯一闪一闪,开关不顶用。刚开始我知道这个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程序问题,我到刷了。显示器正常了,可是客户说回家就用了一天。用着用着好好就不通电了。。客户今天给我拿过来。我拆开了。。18V通向高压,正常。5V给驱动板也正常。电压全部正常,连开关上面都有3.3V。现在就是没反应,,我拿开关线直接搭了个高电平5V,能点亮灯管。电源高压一体版正常。。。程序我又重新刷了一遍。。就是驱动板不知道哪儿不对了。。郁闷了我。。。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指示灯不亮先从简单的来,看下按键是否漏电,再用通用板点下屏是否正常,还可查下驱动板3端稳压器输出正常否。

网友:
把给高压的供电掐断,看看能不能通电!

网友:
这个驱动板的主心片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