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高压板的新问题

楼主(2010-05-29):
请大家都说说在接高压板时遇到的问题,我总结了几点,请高手指点一下.1,在找12V电的时候,最好从哪里接?有的板子你接出12V到高压的时候模块会比原来的热,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挺不住了。2,还有接地线的时候,自我感觉如果地线没找好的话显示器工作起来也不是很好!所以想问问大家在找12V的时候,都从哪里接出来?谢了.

网友:
12V可以接在通向高压板的那个保险那儿啊。。。地线和开关就好说了。。。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拿掉一根地线直接把改高压板的那根地线插里面。这样还可以省得焊这里焊那里的。。又怕短路。。。其实就焊一根12V就可以。。那两个线从直接插驱动板里就可以了。。把原来连驱动板的那两根线拿了。。。新的直接插进去。。。就OK了啊

网友:
建议直接从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12V接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把高压板的地跟开关接到主板上吗?经典,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样做是最好的,但我可以说对电路不是很懂,全都是平时干活堆出来的经验,我一直都找不到天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12V电,我用表量,变压器所有的脚都是0V啊?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样做是最好的,但我可以说对电路不是很懂,全都是平时干活堆出来的经验,我一直都找不到天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12V电,我用表量,变压器所有的脚都是0V啊?请指点一下,感谢
引用 网友A:

所谓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12V是指变压器次级感应交流电通过整流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部分。你用表直接量变压器脚当然是不对的!简单的说就是你直接把供给高压的+12V供电正极一端接滤波电容正极、负极一端接滤波电容负极(GND)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 6# 无名墨者

网友:
量16V电容的正极,向后跑线一般会找到一个保险,,一般在保险这里接12V,地线就接电容的地就行了,

网友:
12V一般都是在电源板电压过高压板中间那断开。在断开的那头接上,坏的高压板上面的一些常用的零件都拆下来用

网友:
呵呵,我12都是在电源板连接主板那些线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