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代换

楼主(2010-05-29):
GF-7300LE-N-A3可不可以代换GF-7300-N-A3芯片?那位同仁知道?

网友:
大小相同就可以,核心代号应该没啥问题,不过得改BIOS

网友:
bios  好像不用改吧。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不可以的吧

网友:
直接代换
lll

网友:
我把GF-7300le-N-A3代GF-7300-N-A3装本本上.外接有显示.本本屏暗亮没显示...是不是没汗好了?

网友:
屏暗,可以找其它屏接上试一下,看是否还暗:若是,就要检查一下高压板,先看高压板上的主供电正常不,再看屏开启信号(应该是BLON)正常不,还有屏亮度调节正常不;也可以换个高压板试一下。若不是,就有可能灯管坏了。

网友:
是亮了 还是屏暗  “本本屏暗亮 没显示”没看懂

网友:
灯管暗亮.无显示

网友:
呵呵..成功了.gf-g7300le-n-a3全完可代换gf-g7300-n-a3...

网友:
这个没有试 你试试看行不行啊
  要是行的话  下次好有经验啊

网友:
楼上注意一下你的回复,楼主已经报告过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