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事情发生了.CRT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5-29):
入手一台LG 775FT CRT显示器 本来失色加轻微抖动.失色是视放板有虚焊造成,补焊后,恢复正常,但是还会抖动,看坛子里的一篇文章上写着多数是电容失效,就换了,场管边的滤波电容,杯具发生了,显示器有信号的时候,像水彩调合在一起一样,都看不到图像,(类似测试显示器软件里的色彩的通透性测试图) 无信号的时候,全屏黑,只有中间下部门有点像液晶漏光的样子...换回来原电容,还是那个样子,头痛了.请问谁遇到过这样子,都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水彩调和一起?没图像?!赶快停机!!
1.你可能把场电路焊接短路了使场输出带直流成分!极有可能会造成显像管切颈(显像管会爆开尾部管颈)
2,也可能是消下磁就好了,可能磁化了,但是一般有图像的只是颜色乱了

网友:
显示器会自己画画,不是吧,是不是焊错什么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打算当垃圾卖了

网友:
场扫描出了问题,你测一下场偏转线圈的电压就知道了呀。但通电时间 不能长了,小心切颈,损坏显象管。

网友:
卖了有啥意思,还是自己练练手,买也就50元内吧
估计只要换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