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各位在取内存现存掉焊脚不?

楼主(2010-05-29):
不知道各位取显存的时候用的什么工具,温度多少?

我用的是风枪,大点的封嘴,温度在450 左右。均匀吹脚,可经常把PCB 板的焊脚搞掉,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且我也没有用力拉拽,只是拿镊子轻轻推下 就下来了,可还是发现经常掉焊脚。

  是不是有的底板质量就是不好?

网友:
哈哈。 你杀显卡技术不行哦。哥子。多联系下手脚再说

网友:
450度温度太高了,下芯片最好用烙铁

网友:
450度温度太高了,下芯片最好用烙铁
引用 网友A:

烙铁好搞现存吗,现在试试!

网友:
我一般是用刀片查到颗粒里面,现在一边角上上锡,然后拉动,用刀片撬起,另一边就好搞了
感觉用风枪会搞坏颗粒

网友:
拆内存太简单了,风枪去掉风嘴,芯片脚上涂助焊剂,风开最大,温度嘛风枪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吹10多秒助焊剂沸腾就可以了。我的开420°都没事,要灵活掌握啊,季节不同温度也会变的。

网友:
PCB 的问题

网友:
用把带钩的镊子夹住就很容易下来了,

网友:
关键:850 这类用小封嘴, 8205用大封嘴,上焊油才吹。我温度不超 300.行了

网友:
你450度估计焊下的内存芯片都是废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