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下管GS均无电压,可能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一块华硕P5S533主板,CPU三相供电下管GS极均无电压,最有可能是哪的问题???主供电芯片用的是ADP3180,旁边有个LM393不知道是用做什么的,三个支线供电ADP3418K。。。。。。。

网友:
如果能主板没有短路,先查一下内存的供电,然后再测PWM的外围相关引脚 VCC DVD  VID

网友:
先修别的电压啊
  内存 桥 等````
`` 再修U 电压

网友:
大哥,有没有PDF图??

网友:
嘿嘿,那个ADP3180坏得很多的,LZ还是先换个吧,换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我今天才修了一块 和你一样故障  先换3180 如果上电还开机就保护 就换3418一般就OK了

网友:
最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三个从芯片也得查下呀

网友:
下管S极接地,哪来的电压
测量关键脚的电压先:各VID引脚、11脚EN,12脚、13脚、28脚VCC

网友:
先换下ADP3180吧~不好再查第十一脚EN脚~